生活
伺服电机的停止问题

楼主(2014-08-03):
有停止信号为什么还走一小段距离,伺服电机是位置控制的怎么解决

网友A:
位置控制还要停止信号吗?
移动到位了它会自己停止,然后解除移动信号就行呀,

网友B:
你就一句话也看不出问题,监控看看

网友C:
你是说stop信号高电平了,马达不是立马停下来,而是跑了一段距离才停下来的?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伺服系统,以QD75为例,详细参数里有个停止组急停选择,可以修改是以正常的减速时间停止还是立马急停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1楼说的很对,但是停止检测是一个限位作用,当伺服电机满足运行条件时,伺服电机运行设定脉冲数,但在运行中需要有个中间停止定位,当停止检测得到后还伺服电机运行几个毫米,定位不准。

楼主:
是的,3楼

楼主:
我们用的是三菱PLC控制,安川伺服电机,我看了安川的说明书怎么安川的没有啊

网友C:
这个减速时间是在定位模块里的,不在伺服驱动器里的。你是用的QD75还是运动CPU?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我们直接用的3u的 PLC,直接控制的伺服驱动的

网友C:
3U的没搞过,不清楚啦,只搞过Q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