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523T工程文件上传的问题

楼主(2014-08-03):
我想把MT4523T里的工程文件上传到电脑里 安装了USB驱动 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也出现了Kinco HMI sub 可是电脑和触摸屏USB连接后上传没反应 过会儿就出现了通讯超时 这款屏在下载的时候我设了上传密码 可是上传的时候没弹出密码输入界面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知道原因的指导一下 是不是还是驱动安装的不对 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话呀

网友A:
应该与驱动关系不大,请问你是在设备管理中看到连接上,而不是在步科编辑软件的连接画面连接上是吗?如果是就是没有通讯上,看你设置的端口与波特率是否选择对了?

楼主:
不是说用USB线上载不需要设置端口和波特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