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4-08-03):
三菱系列的PLC的特殊模块在一个系统中可以同时应用2块以上吗,比如4AD模块连续用2块,或3块

网友A:
完全可以的。注意分配的扩展模块的地址号就行了,从左向右,按照0 ; 1; 2。。。排列的。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只要你做好PLC扩展模块的IP地址号就行了

楼主:
模块内部的出厂地址是可以更改的吗

楼主:
例如FX2N-4AD的识别码是K2010,固化在BFM#30寄存器内,这个码是可以调整的吗,在系统内,两套4AD怎么来定义地址,请大婶给出个程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