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l读出密码如何解,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8-03):
见图,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没有人出声呀

网友A:
请使用usb编程电缆连接,你先点击联机按钮,如果下面的文本框提示
设备未找到说明你的电脑没有安装欧姆龙的编程软件或者没有正确安装驱动,再者你
换一个USB接口试试。联机正常后请点击编程模式按钮。因为解密只能在编程模式
下进行。
CP1H的解密很简单,单击一下CP1H解密按钮就可以了。密码就消失了,CP1L的也
是点击这个按钮。一键操作完成,关闭本软件你就可以读取程序了。

网友B:
PLC还在运行模式,是解不了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