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如何加密?

楼主(2014-08-04):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谁说说啊

网友B:
在新工程那里右键点击选属性 在选保护 设定好密码 在点菜单栏的plc选择加密就好了!!!!

楼主:
这是这样做的,老是显示“无读取保护,读保护取消”,设置无效。

网友C:
我的也一样11

网友D:
呵呵......我可不想解密

网友E:
调试好把通讯芯片换个坏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