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4):
安装好GP-Pro EX 4.0软件打开是出现异常无法使用。

楼主:
附件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图片。

剛剛測試,並未發現有你所描述的問題,是否是你的軟件安裝不完整?

网友B:
在windows 8.1
我的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剛剛測試,並未發現有你所描述的問題,是否是你的軟件安裝不完整?

有安装包共享下吗   谢谢!

网友D(2014-09-27):
Xp sp3正常使用。

楼主:
安装3.01的可以正常使用,安装4.0后无法启动按OK键自动退出了。

网友E:
我也遇到与楼主同样的问题。在官网点击下载链接直接转到百度网盘,下下来解压安装都没问题,但是软件一打开就弹出与楼主同样的错误信息。我的系统是GHOST版的XP SP3。
有没有够意思的朋友分享你们的安装包?百度网盘,360云盘都可以

网友F(2015-05-22):
我也遇到与楼上同样的问题,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与楼上同样的问题,求高人指点迷津

看看是否安装的时候,操作系统里面是否有什么软件限制了编辑软件的安装或者禁止了某个组件的启动。

网友H:
建议关闭杀毒软件后再安装。

网友I(2021-11-02):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和你同样的问题,请赐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