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4):
数字万用表由于具有测量精确、取值方便、功能齐全等优点,因此深受无线电爱好者的欢迎、最普通的数字方用表一般具有电阻测量、通断声响检测、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测量。交流直流电压电流测量、三极管放大倍数及性能测量等。有些数字万用表则增加了电容容量测量、频率测量、温度测量、数据记忆及语音报数等功能,给实际检测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数字方用表由于使用不当,在实际检测时易造成表内元件损坏,产生故障。
数字万用表故障原因及维护措施:
  1、数字万用表的故障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测量档位错误造成,如在测量交流市电时,测量档位选择置于电阻挡,这种情况下表笔一旦接触市电,瞬间即可造成万用表内部元件损坏。因此,在使用万用表测量前一定要先检查测量档位是否正确。在使用完毕,将测量选择置于交流750V或者直流1000V处,这样在下次测量时无论误测什么参数,都不会引起数字万用表损坏。
  2、有些数字万用表损坏是由于测量的电压电流超过量程范围所造成的。如在交流20V档位测量市电,很易引起数字万用表交流放大电路损坏,使万用表失去交流测量功能。在测量直流电压时,所测电压超出测量量程,同样易造成表内电路故障。在测量电流时如果实际电流值超过量程,一般仅引起万用表内的保险丝烧断,不会造成其它损坏。所以在测量电压参数时,如果不知道所测电压的大致范围,应先把测量档置于最高档,通过测量其值后再换档测量,以得到比较精确的数值。如果所要测量的电压数值远超出万用表所能测量的最大量程,应另配高阻测量表笔。如检测黑白彩电的第二阳极高压及聚焦高压。
  3、多数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上限量程为1000V,因此测量直流电压时,最高电压值在1000V以下,一般不会损坏仪器仪表。如果超出1000V,则很有可能造成万用表损坏。但是,不同的数字万用表的可测量电压上限值可能有所不同。如果测量的电压超出量程,可采取电阻降压的方法加以测量。另外,在测量40O~1000V的直流高电压时,表笔与测量处一定要接触好,不能有任何抖动,否则,除了可能会造成万用表损坏而使测量不准确外,严重时还可使万用表无任何显示。
  4、在测量电阻时,应注意一定不要带电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