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程序问题求教

楼主(2014-08-04):
昨天下载了一个三菱FX1N PLC的程序,发现其中349-475步是空白,难道这些步的程序加密隐藏了还是其它原因?望师傅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有两种情况会造成这种想象:
1用指令表改写过程序(手持编程器),梯形图无法表示出来,有事这种转换是单向的,但运行正常。因为编译就是将其他语言转换成指令表,plc系统内执行的是指令表程序。
2结构化工程写的程序,没有源程序,调出时,偶尔这样。
在指令表中改一下就好了。
下载积分:+2(zz2679493) 学习了

网友B:
显示→触点显示→“9触点”改为“11触点”
试试看,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是问人家,之后解决了。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期待更多高手支招

网友C:
如图,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感谢1楼师傅的帮助,将梯形图切换成指令表显示,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