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smart 200 有没有模拟量的库

楼主(2014-08-04):
西门子smart 200 有没有模拟量的库 有友要怎么设置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可以用S7-200的scaling指令库,只要把原来S7-200库指令文件名Lib更改为smartlib即可。
如何对 S7-200 的 CPU224XP 和扩展模块 EM 231, EM 232 及 EM 235 的模拟量值进行比例换算?
https://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27043396?func=ll&objId=27043397&objAction=csView&nodeid0=10805397&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extranet=standard&viewreg=CN&load=treecontent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包括scale库
在STEP 7-Micro/WIN -- 创建S7 程序 -- 调用功能和程序快 中有许多有用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