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3 DPLSR指令求解释

楼主(2014-08-05):
刚接触信捷,各位大神请教一下信捷XC3 指令:DPLSR D4000 D3000 Y0 Y2 中Y2为方向控制,请问是不是Y2 方向信号ON时伺服可正转,Y2 方向信号OFF时伺服可反转?如何用这条指令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呢?谢谢!

网友A:
你这条指令后面能连带Y2吗?Y2 ON时伺服反转,OFF时正转吧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楼主:
这条指令中不带Y2能否控制伺服正反转呢,如何控制呢谢谢!

网友B:
信捷的PLSY指令带不了Y2,台达的可以,三菱的也不能带,信捷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指令的话只能根据需要另外单独控制Y2。
信捷的PLSR可以,如果是DPLSR D4000 D3000 Y0 Y2就对了,D4002的值为正,Y2就置ON,D4002为负Y2就OFF,D3000为加减速时间。
PLSY需要正转就像这样,不需要就把out Y2那行删掉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网友B:
你这标题和内容不对照啊,标题是DPLSR,内容却是DPLSY,祝你好运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