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20CDR-A-V1的PLC该用哪个版本cx-programmer进行编程

楼主(2014-08-05):
我用9.0版本的cx-programmer进行连接CPM1A-20CDR-A-V1,连接不上,说不支持此型号PLC,该用哪个版本cx-programmer进行编程,下载cx-one哪个版本?两个不同版本的cx-programmer或cx-one能共存于一个操作系统中吗,不行的话,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不同版本,不能共存,
但高版本对低版本的兼容性很好,CX-P不低于1.0的版本都支持CPM1A系列。任何一款CX-ONE都支持CPM1A系列。

网友B:
6.0版本的,支持很好没问题

网友C(2014-09-16):
7.3的就很好,才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