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 松下A5的零点信号没有输出是什么原点

楼主(2014-08-05):
PLC是FX3U ,如图, 19脚接到PLC 的X3。13和25接电源24负及PLC的输入COM 。 用慢慢转动电机轴 PLC的指示灯X3有闪烁一下就没了。 在程序里面接收不到、
fx5u.taobao.com

网友A:
闪了一下不就是输出啊

网友B:
接线是不是有点问题?25脚应该接0V吧

网友C:
是不是要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对应的输入点呢?

网友D:
因为CZ信号宽度很窄,要用脉冲捕捉功能,你接的是X3,对应的是M8173。再就是要确认一下S/S接+24V没有。

网友E:
可以开外部中断接收这个信号,或者找到硬件原点后速度非常慢去找z轴脉冲也是可以的
求助 松下A5的零点信号没有输出是什么原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