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探头么

楼主(2014-08-06):
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是探头,谢谢啦
QQ1317987109

网友A:
可能是温度探头,也可能是其他的。

网友B:
热电偶?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C:
看传感器上面的铭牌。

网友D:
不像热电偶,应该是温度探测

网友E:
温度探头吧

网友F:
热电偶热电阻吧

网友G:
常用的温度传感器有热电阻、热电偶,区分的方法也很简单,你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mv挡测量一下传感器的输出线,如果有mv信号就是热电偶的,反之。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下载积分:+1(ajan)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qixuejie)

网友H:
貌似是PT100的热电阻

网友I:
装在什么设备,看外表谁能知道,不像热电偶,铂电阻

网友J:
这个是不是pt100

网友K:
像测温度感温线。

网友L:
楼主在玩弄大家了!在接线那头明显贴有相关信息的纸条。

楼主:
这个没有名牌,可能是压力探头,但是不确定,前面有个小口,主要是检测风速和流量的,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探头,去哪里买

楼主:
那个纸条是贴的接线颜色,不是型号。

网友M:
温度探头,热电偶类型的

网友N:
上面的铭牌。
天宫-号

网友O:
看这样子应该是热电偶式的温度探头
维修电工

网友P:
从外表看像检测温度的探头,具体是那种类型很难看的出来
一般情况下:引出线是2根的是热电偶;引出线是3根的是铂电阻
我只是根据我用过的说的,或许有其他情形。

网友Q:
量温度的 我们的扩散泵就是这货

网友R:
是不是锅炉上的点火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