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和PLC连接不上 急急急

楼主(2014-08-06):
]win7系统和PLC连接不上 急急急如下图

网友A:
qq多少,我发个软件包给你试一下

网友A:
给你个软件你试一下

楼主:
好 我怀疑是电脑的问题 惠普笔记本PROBOOK4431SWIN7 32位系统 邮箱
quweixiang@163.com

楼主:
软件能打开电脑中的PLC梯形图 就是和PLC通信不上 急急急

网友B:
通信口硬件,驱动居多

楼主:
你好谢谢你给我发的驱动装好后还是通信不上啊
mythic

网友C:
连接不上多半是驱动问题,还有就是端口设置了,比如USB转串口,COM的设定错误就能导致上述错误

网友D:
如果驱动装好了,USB线又没问题,可能会是电脑USB口不行,或者PLC不是原装的,通信本身有问题

网友E:
你先通讯测试下能不能连上

楼主:
惠普笔记本PROBOOK4431SWIN7 32位系统 邮箱 连接线USB-SC09带驱动光盘 系统才做的 就是连接不上 用另一台XP系统笔记本和PLC连接成功

楼主:
我这台笔记本也做过XP系统 和WIN7系统都连接不上PLC

楼主:
这台笔记本电脑我做过XP系统 WIN7系统都和PLC连接不上

网友F:
当年我也是用win7电脑连的,连不上。
后来果断XP了。。。。
系统是工控的伤啊
菜电

网友G:
我也遇到过!但是连OMRON PLC没问题,连三菱就有问题,求解!

网友H:
可以肯定的说,和系统绝对没有问题~~都什么时代了,win7已是主流~~

网友B:
win7驱动和软件的COM口设置是否正确对应?最重要是WIN7系统的设置管理器显示设备是否正常?如果没有硬件就要检查电脑的USB口了。

网友I:
右键我的电脑,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你的数据线串口是多少,读取程序时就设置多少。可能你串口选择不正确,波特率改变一下看看

网友B:
我也是用WIN7 32BIT 用禾川仿三菱的FX1S PLC 50多个了,也是用三菱GX软件,通信线也是USB--422,是能正常工作的。
显示楼主的内容我见过是PLC通信口不稳定。
mythic

网友C:
64位WIN8。1,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威纶通,台达(伺服),松下,安川(伺服),都没有通讯问题,
电脑没有串口,所以通讯线miniUSB,USB转RS232,还有就是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