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6):
求助各位大神,三菱PLC里十六进制数转化为十进制数用什么指令,比如我的D100里面存着有H64,我想把D100里面的数据转化成K100然后存到D50里面,然后方便我做后面的乘除运算,向各位朋友请教。

网友A:
bcd转bin
谢了,能具体点吗,真的搞不太懂了。

网友B:
PLC 是以2進位儲存 10進位顯示
故並不存在你的問題

例 :
MOV  H64    D100   => D100  : 0000  0000  0110  0010
MOV  K100  D100   => D100  : 0000  0000  0110  0010
兩者相同

楼主:
嗯嗯,谢谢。我知道PLC内部运算的时候都是以二进制运算的,但我搞的是一个485的参照MODBUS-RTU协议通讯,读回来的数据存放在D100里面,D100里面的数据也时刻在变化的,这个寄存器里面的十六进制数我想调出来,转化成常规的十进制数进一步算长度。协议格式是这样的

空闲        启始位    光电总数    数据帧数据量    遮挡最高点字节    遮挡最低点字节    遮挡光电总数   校验码       空闲

≥10ms      0x03              78                         07                             xx                                 xx                              xx                      xx               ≥10ms

遮挡光电总数:xx,我就把他存到D100里面了,上面都是十六进制数显示的,我要调用遮挡光电总数xx,用来计算物体的长度,就是不知道怎么把遮挡光电总数xx转换为常规的十进制数进行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