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数量多时的通讯延时

楼主(2014-08-06):
现工段有19台变频器需要通讯控制频率读写,选用CP1H+CP1W-CIF11通过modbus-rtu协议进行通讯,
此方法最省钱,变频器通讯运行都正常 ,只是有时通讯延时过长,反应慢!
有何良方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A:
再加一个模块,分成2组,一组10台一组9台同时通讯
或者提高波特率,这要看你的距离和线路怎么样了
还是达不到你的要求就只有换通讯方式了,modbus就这速度了

楼主:
这到是个办法,
不过两个扩展口,一个装了232连HMI,一个装了485连变频器,好像没有什么485的扩展模块能加了

网友B:
把通訊延遲時間給減少 變頻器跟PLC的程序都要改 您現在19局通訊掃描一次多久 資料多少筆

网友C:
可以把程序 发上来学习一下不??

网友D:
直接用hmi连触摸屏试试看

网友E:
把通讯间隔时间降低,利用通讯完成标志转到下一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