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6):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自学PLC过程中遇到如下程序:   LD M8000   MOV K1X14 D316
                                                                                                    WAND D316 H0F D317
WAND的指令怎么去理解,在这段程序里面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第一句就是把输入X14开始的连续四个输入端子状态读入到D316中,第二句就是把D316的后四位保留,前四位清零,再存入D317中。

网友B:
WAND D316 H0F D317
中的 H0F 是什么意思呢??
一楼的筒靴。

网友B:
好比还有什么H000000F 是二进制还是十进制??

网友B:
WAND D316 H0F D317 中的H0F是代表低四位的数据吗?那如果是H0000,呢??

4楼的能否帮我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C:
二进制有F嘛?     十六进制F    1111          0与1 =  0      0与0 =0
                                                                               1与1= 1        1与0=0
   那样的话你 D316 中的数据和 H0F与    X17  X16 X15 X14    与  0000 1111  ==多少呢?  参考上面的与。 高位四个零 低位 即使你四个状态。  手册P187页有详细说明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D:
保留后四位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E:
AND 跟 OR 邏輯閘的觀念

WAND 就是  AND 處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F(2014-12-09):
这个是与指令

网友G:
指令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