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win7装三菱软件~求大神指教啊~~

楼主(2014-08-06):
]我买的电脑系统是win764位的[],装三菱plc软件之后打不开也新建不了,三菱触摸屏软件将也一样,该怎么办啊~~~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Win7 64位的那就没办法了,64位的装不了,32位的可以,建议你换一下系统,最好是Xp,我就准备搞台XP的电脑。

网友B:
GX-Works 2可以的,

网友A:
个人感觉WIn764位的系统可能能装的了少部分的,但是如果想稍微往后面走走的话,还是换系统吧,西门子,AB等很多软件这个系统是不行的。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系统有问题,我的电脑WIN7 64位可以装,用起来没问题
mythic

网友D:
64位WIN8.1都没问题,64位WIN7从内测版本开始就完全无故障运行三菱PLC触摸屏软件了

网友E:
win7 64位,没问题,你是不是版本下错了,安装过程中你没看见错误提示吗

网友F:
GX-Works 2可以的,我在用呢

网友G:
是的,我的也是WIN7 64位,装三菱的PLC和触摸屏软件都没问题的。可能是你的电脑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