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穿线时穿反了

楼主(2014-08-06):
电流互感器穿线时穿反了,我是从P2侧进,P1侧出来的,S1和S2接的电流表,会不会有影响?电流表能正常显示电流吗?

网友A:
能正常显示,如果是接电能表就不行

网友B:
可以,接单相电能表也没问题,测三相电流或电能就要考虑同名端了。

网友C:
一点影响也没有,常有用到却没留意过哪进哪出,反正电流准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