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6):
有一泉州南恒砌块成型机液压系统,使用过程中,屡坏柱塞泵,柱塞滑靴损坏,回程盘碎裂,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啥都没有,怎么分析,液压图呢,也可能是你的泵质量太差了

网友B:
不知使用的是变量泵还是定量泵,应从几个方面考虑,a液压油的品质是否变性,滤网污染的程度,是否含水量超标。b溢流阀的压力是否调的正确,换向阀的阻尼状态如何。c柱塞泵和电机是否匹配,还有给液泵是否正常,如果给液泵的压力很低,没有达到压力就切换给柱塞泵加压,就会造成柱塞泵的加速损坏。记住给液泵是给油缸充液的,柱塞泵是在油缸满液的情况下打压的。
  •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网友C:
    应判定液压泵的损坏原因:磨损、部件损坏
    1、考虑油品的污染级别化验(过滤器滤芯应定期更换)
    2、油品含水量(加热器加热)

网友D:
    二楼分析的很周全合理,应该多方面寻找原因,压力?负载?电机匹配?

网友E:
    补充下2楼,油泵如果不是浸油式检查下管道密封;使用过程中油温情况观察下,过高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使用的是变量泵还是定量泵,应从几个方面考虑,a液压油的品质是否变性,滤网污染的程度,是否含水量超标。b溢流阀的压力是否调的正确,换向阀的阻尼状态如何。c柱塞泵和电机是否匹配,还有给液泵是否正常,如果给液泵的压力很低,没有达到压力就切换给柱塞泵加压,就会造成柱塞泵的加速损坏。记住给液泵是给油缸充液的,柱塞泵是在油缸满液的情况下打压的。

    谢谢2楼热心帮助,液压油已全部更换,滤网换新,溢流阀压力调整0.6MPa,其它电磁阀与油箱也做了相应检查与清洗,柱塞泵是在正常工作下损坏的,换新泵后启动电机,立即损坏,经上述全面检查后,换泵,有的能工作两三天,有的立即损坏,都是柱塞滑靴与回程盘损坏,但还有一辅助工作的小齿轮泵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有,怎么分析,液压图呢,也可能是你的泵质量太差了

    谢谢,很遗憾,我手中也没有液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判定液压泵的损坏原因:磨损、部件损坏
    1、考虑油品的污染级别化验(过滤器滤芯应定期更换)
    2、油品含水量(加热器加热)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楼分析的很周全合理,应该多方面寻找原因,压力?负载?电机匹配?

    谢谢,设备已运行多年无问题,电机匹配应无问题,压力一直是0.6MPa,负载无卡死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充下2楼,油泵如果不是浸油式检查下管道密封;使用过程中油温情况观察下,过高容易损坏。

    谢谢,管道密封检查过,未见异常,油温有冷却系统,夏季大概在45℃左右。

网友F:
    溢流阀有问题, 或者油过滤器过稀

网友G:
油质问题,清洗液压系统,更换壳牌或美浮液压油,OK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2楼热心帮助,液压油已全部更换,滤网换新,溢流阀压力调整0.6MPa,其它电磁阀与油箱也做了相应检查与清洗,柱塞泵是在正常工作下损坏的,换新泵后启动电机,立即损坏,经上述全面检查后,换泵,有的能工作两三天,有的立即损坏,都是柱塞滑靴与回程盘损坏,但还有一辅助工作的小齿轮泵没有问题。

油泵更换过程中有没有按照说明书,回油口灌油;安装好后,空载运行1小时;如果都没问题,可以考虑换个品牌的泵。

网友H:
柱塞泵?0.6mp?你确定?不是空压机吧 换个溢流阀试试,或者把溢流阀拆开看弹簧是不是挤死了。

网友I:
柱塞泵是高压泵,因柱塞泵自吸性差,一般需低压泵为它供油,0.6Mpa溢流阀估计是低压齿轮泵的溢流阀,一定另有高压溢流阀堵死了,引起柱塞泵过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