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CP1E不加电池保持问题

楼主(2014-08-06):
CP1E-N40 PLC和欧姆龙NB屏,因为CP1E不装电池不能掉电保持,看手册把A751.15置ON可以写入内存区永久保存
现在我有几个参数是需要掉电保存的,其中两个伺服速度参数,不需要经常变动,可以每次设置新的参数后把A751.15置ON
还有一个 生产记数 ,因为每次生产都会变动,如果每次变动都用A751.15也可以做到掉电记忆,但是手册上说,用A751.15来备份只有10W次
请教各位师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做这个生产记数

网友A:
建议你最好加个电池 如果不加电池的话内存数据能保存 大概一个礼拜 如果加了电池能用个3到5年 你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