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6):
请问FX2N-80MR线路接法

我有三个按钮开关(没有灯)

三个灯+一个三个灯

那我要写

X1----Y1(第一个灯亮)

X2---Y2(第二个灯亮)

X3---Y3(第三个灯亮)

再来

X4跟X5跟X6各别代表三色上的第一个灯第二个灯第三个灯
我该怎麻接?

我看不懂PLC上的24V跟COM该怎麻跟我的按钮互接怎麻跟灯号互接

感谢...

还有就是X接点那边的COM要跟Y接点的COM互接吗?

我这边采用的是110AC接L跟N

实体图FX2C-80MR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A:
第一次回答别人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 下载积分:+2(taiwan_kkk)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回答别人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抱歉我应该给80MR的型号才是

    80MR有一个S/S接点

    假使我三色灯跟一个单色灯都是吃24VDC的话

    我还需要外部电压供给灯吗?

    还是能直接从PLC内部供电给灯号使用

    ------------------------------
    PLC上的接点来说

    X接点两侧的线路哪一边为0V哪一边24V

    在Y接点的两侧来说哪一边为0V哪一边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