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6):
请问各位大侠,GP4501TW触摸屏编程电缆,能否采用普通的安卓手机充电器的数据线啊(USB TYPE A-MINI USB)跟电缆相连啊??我看到说明书上写USB TYPE A-MINI USB线是不是安卓手机充电器的线啊?

楼主:
各位帮忙啊,别让帖子沉了

网友A:
不能用普通的安卓手机充电器的数据线
我看手机充电器的线的口也是MINI-USB 吧?

网友B:
使用移動硬盤用MINI USB數據線
那移动硬盘的数据线和安卓手机的不一样吗?

网友C:
移動硬盤用的MINI USB數據線一定可以傳輸數據。
手機的充電器線有的可以傳輸數據,而有的則只能充電,。

网友D:
普通网线一根就可以解决了,还需要什么USB线。

网友A(2014-09-17):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普通的安卓手机充电器的数据线

安卓手机充电器的数据线是MicroUSB不是Mini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