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我想用三菱PLC 控制4台伺服电机。我不清楚选什么型号的PLC   更经济实惠。
方案一   FX3U-MT  系列,但它只有三轴,所以得加2个FX3U-2HSY-ADP。但是这个ADP模块好贵

方案二   FX3U-MT  系列,加一个FX2N-1PG-E  ,或者加一个FX2N-10GM。这种方法可行吗?

方案三   用Q系列的PLC,好像有四轴定位的,[QD75P4N 4轴定位,集电极脉冲,直线插补,圆弧插补 。

谢谢大家给点经济实惠的方案,

网友A:
想经济实惠就换PLC牌子,台达、信捷或带四轴单片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经济实惠就换PLC牌子,台达、信捷或带四轴单片机板

谢谢  客户指定三菱

网友B:
我想FX3U-MT+1PG會是比較便宜的選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FX3U-MT+1PG會是比較便宜的選項吧??

这样可以控制四个轴是吗?

网友C:
選自己最有把握的。
经济实惠是客戶問題。

网友D:
同意3楼的建议。

网友E:
首先你要知道需要的功能,从你公布的这些方案来看,你方案一、二是无法达到方案三的功能。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知道需要的功能,从你公布的这些方案来看,你方案一、二是无法达到方案三的功能。

你好,我只要简单的几个点定位,你的意思没有明白,麻烦详解

网友G:
看工艺流程吧,如果有两台伺服马达在自动运行中不需要同时运行的话,完全可以共用一个输出点,通过固态或继电器转换就好了.

网友H(2014-09-24):
方案2吧

网友F:
方案一、二也可参考用两个3UPLC,点数少的3U价格与1PG价格差不多,余量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