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下载了五六个版本了都装不上,哪位高手装上的,发个链接吧,,先多谢了

网友A:
好像没有吧,STEP7V5.5SP2也就在WIN764位运行,你改系统好了。

网友B:
下个V5.5 SP1的英文版安装即可。实在不行,那就下载一个PCS7 V8.0的中文版,里面就有STEP 7的软件,是V5.5 SP2的。
亿万论坛里有step7v5.5 sp1 home x32x64的种子,这里也发一个。
附件: step7v5.5 sp1 home x32x64种子.rar (19 K) 下载次数:12
附件: PCS7_V80_种子.rar (37 K) 下载次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