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進馬達 送電時會跳動,有啥方法可避免?

楼主(2014-08-07):
兩相步進馬達,因為步進馬達原有的特性
送電時因為會找激磁點,所以會瞬間跳一下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他不這樣跳,而讓他緩和的跳到激磁點??

网友A:
我现在也碰到了,电气方面不好解决。不过我们用机械方式解决了
先謝謝回覆~
方便提示一下是怎麼解決的嗎?
謝謝

网友B:
减小脉冲频率,加大电流试试
热心助人!
可是這個是一開機送電時
造成的跳動,調整頻率及電流
會影響的不是只有再驅動馬達時嗎?

网友C:
没办法,上电的时候要响一下。

网友D:
网上有一种相位记忆驱动器可以现实不动的你找找

网友E:
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步进电机每次角度不是在一个点

网友F:
机械上的误差,要根本机械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