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救,windows xp系统的三菱编程软件不能与plc联机???

楼主(2014-08-07):
各位师傅,我的联想电脑,装的是三菱GX developer 8的编程软件。以前都能使用,但现在不能与外围plc建立联系了,可编程都正常,就是不能读或写入外围三菱fx系列plc.与外围一联系就报警为: 内存不足。请关闭其他程序。确保足够内存。《Es:0180800a》 跪求各位热心大师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在电脑上编辑修改后能正常保存和打开工程,则考虑是软件冲突或者操作系统的原因,例如某些山寨的杀毒软件造成内存不能释放或者进程异常。

网友B:
最好重做系统,

楼主:
非常感谢您们帮助,也只能重装电脑系统了。

楼主:
电脑重装系统后,在没有杀毒软件下装编程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