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 Component控件函数ReadDeviceBlock()怎么读取多点

楼主(2014-08-07):
我在操作文档上看到Mx Component控件函数ReadDeviceBlock(string szlable,int isize,int[n] iData),
可是为什么我调用控件的时候该函数第三个参数只能传入整形变量呢?
我用的是C# .net

网友A(2015-04-01):
ReadDeviceBlock(string szlable,int isize,int[n] iData),
string szlable:开始标示地址,如“D10.A"
int isize:所要读取的点(位)数:如16,
int[n] iData:返回值存储的位置,注意是数组,那怕是一个,也要定义成组,然后用iData[0].
如:
ReadDeviceBlock(”D10.A“,16, iData[0]);
这样就可以读取从D10.A到D11.9的位状态了。
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