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只接收0到20毫安,那我4到20毫安怎么办

楼主(2014-08-07):
西门子200只接收0到20毫安,那我传感器是4到20毫安怎么办

网友A:
你没有讲清楚你的西门子S7-200系统是由哪些模块组成的,所有我们不好给你详细的建议。M235是最常用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它实现了4路模拟量输入和1路模拟量输出功能,他可以通过6个DIP开关的功能进行排列组合,设置成不同需要的功能。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B:
4~20mA不是在0~20mA范围内?不会丢失信号啊?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啊?还要怎么办?

网友C:
手册里面有详细解释

网友D:
自已编程0一20对应0一32000,4一20对应多少应该好算了吧。

网友E:
4MA减去6400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已编程0一20对应0一32000,4一20对应多少应该好算了吧。
但是我传感器输出最少都是4毫安 的对应0啊

网友D:
你将最小值设定成4mA对应的值就应该可以,有一个公式,我现在是手机没法发给你。

网友F:
找公式,自己慢慢算。

网友G:
这个算一下不是挺简单的。

网友H:
6400---32000

网友I:
0到20ma-0-3200 4-20ma 6400=32000
永远年轻

网友J:
搞个线性转换啊。或者偏移啊。

网友K:
数学怎么好好看看,最基本的直线方程

网友K:
说6400到32000的基本都 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