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施耐德VT12变频器

楼主(2014-08-07):
一台施耐德VT12变频器可以控制两台电机吗

网友A:
两台电机相加的功率不要大过变频器的功率就可以呀

网友B:
一台变频器可以控制两台电机是有条件的,两台电机同时启动和同时停止,调速也是同时的,相当于一个电机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如用在行车上两边的电机,同时前进,又同时扣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