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如何用PLC输出的0-10V模拟量,控制额定电压24V灯的亮度

楼主(2014-08-07):
急求解答,谢谢啦。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灯有没有这样功能,单独定制价格很贵

网友A:
淘宝上搜 0~10v 调光器 24v 大把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YHcbFF&id=24942676407&ns=1#detail

楼主:
就是普通的24V灯,只要将0-10V模拟量放大到0-24V就可以了 ,只是我不知道如和放大这个电压

楼主:
0-10V模拟量转换成0-24V模拟量 可以通过单三极管的放大电路实现吗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B:
不知道用PWM指令加个电容能不能实现!没试过,按理是可以的!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