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按钮设计

楼主(2014-08-07):
各位对于自动化设备的复位按钮一般怎么理解,如何将其置于程序中,当设备正在自动运行时按下复位按钮让设备如何复位?谈谈想法,积小成于大成啊。
相信自我!

网友A:
我认为复位一般分为手动状态和自动状态,手动状态下,只要安全检测装置有效允许情况下,设备将按照设定顺序动作回归到初始状态,并且回归过程中如有异常立即暂停并报警中断复位,自动状态要根据设备设备是否在运行过程中,所执行动作又是否有和危险和连锁,比如压力铸造机,高压放电等,一旦高危动作允许了,必须等待相关动作执行完毕,才允许复位,否则会造成设备的损坏,这一点和急停不一样!

网友B:
复位按钮一般对一般的报警复位,如果是很重要的如电气保护、电气安全、总的来说是简单的报警复位如计数、等等
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C:
报警后复位

网友D:
有报警复位的 ,。,有设备机械初始位置复位
看你要用那一种

楼主:
当然不是报警复位了,是设备在自动运行中复位。比如一个气抓正夹着一个工件准备移送到另一个工位,这是按下复位按钮会怎么样?一种情况是让动作完成后回归原位,一种是气松开工件掉落。怎么好呢?思路还不够清晰完整。还请大家再谈谈。
相信自我!

网友E:
你觉得复位跟急停没有区别吗?让东西掉下来不好吧!当机器运行于自动状态时,应该让机器完成当前一次循环,再执行回原点

楼主:
如果按楼上所说,那复位按钮就等于是单循环了。就是自动循环停止了。可我已经有了一个单按鈕启、停了,功能就是执行完毕停止。所以这个复位按钮我想不出更好的功能。望继续给予指点意见。
相信自我!

网友F:
我觉得吧 这样的复位应该是让它回到最新完成的那个工位处 也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G:
看明白一楼的描述就明了了……

楼主:
继续畅谈
相信自我!
mythic

网友H:
一般工作中不检测,急停或故障后做机构复位回零,特殊情况执行完一周期终止

网友I:
这种问题有意思吗?紧急停止是看你工作条件确定的,设计电器要完成工艺内容,然后是安全;只要保证这2个前提想咋搞都可以。

楼主:
继续畅所欲言
相信自我!

网友J: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报警复位了,是设备在自动运行中复位。比如一个气抓正夹着一个工件准备移送到另一个工位,这是按下复位按钮会怎么样?一种情况是让动作完成后回归原位,一种是气松开工件掉落。怎么好呢?思路还不够清晰完整。还请大家再谈谈。

呵呵,第一种情况属于单步运行了,第二种就成急停了。不过你要是把气顶设成通电松抓,断电锁紧,应该比较好,毕竟即使你断掉电源,气压也能保持一段时间。,

楼主:
没有一个理想的方法,还是按照暂停复位的思路作程序吧。当按下复位按钮时所有正在自动运行的动作停止继续运行同时按动作的逻辑顺序回归原位。不知可行否?
相信自我!

楼主:
求意见与建议。
相信自我!

网友K:
复位:就是有故障 才去复位的按钮;对于那些有事没事就去复位玩的员工  我就想踩他几脚
锅专家
如果您有烦恼,
如果您缺少背锅人,
如果您百思辗转不能入眠,
如果您扛不住压力,请找专业背锅侠。
我们秉承一贯作风,
锅背的快准狠,锅背的专业专注执着;
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中,发挥出您真正的价值和优势
专业背锅,快选锅专家!

网友L:
同意楼上   十10分

网友M:
现在我这边做的设备一般都是 手动/自动,运行准备,自动启动,循环停止,异常复位,原位复位,非常停止。异常复位就是出现报警后对故障复位,原位复位就是按下后各气缸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M:
改成手动状态下按了才有效哇。。自动时按了都无效,

网友N:
复位分为软件复位跟硬件复位,可以独立执行也可以合并执行,只有明确自己想要干什么,才能合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