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3GA兼容性

楼主(2014-08-07):
各侠大虾:
以前是用FX1N和FX0N-3A来使用的,但是现在不知道新的代替品FX3GA可不可以和FX0N-3A兼容?
(打电话去三菱那边问过,答得比较含糊)
坐等神回复。

网友A:
FX3G、FX3GA与FX1N最主要有区别有三点
1,输入点接线。S/S 0V 24V 看说明书便知
2,定位的时候,有些特殊地址不一样。比如记录3轴的脉冲数的D
3,通讯的时候,个别特殊地址不一样。
下载积分:+2(daviddavid) 真诚感谢!

网友B:
FX3GA FX3G 区别 :
FX3G 可扩展电池 FX3GA不可扩展电池
FX3G 40点以上两个功能扩展口,FX3GA 1个
FX3GA端子排只有60点可拆,FX3G全可拆
官方资料FX3G系列不能扩展定位模块,这个有点讲究,估计实际上是可以,具体官方不让带定位模块原因,还没搞懂
当然FX0N-3A 官方是不能带的,实际上也是可以扩展的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