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参数问题

楼主(2014-08-08):
FB里定义了一个输入输出型INT数组,在调用FB的时候,这个参数怎么填?
万径人踪灭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小型机吧,小型机不能用输入输出类型

网友B:
用符号定义一个相同数据类型大小的数组,然后在功能输入脚上直接填入符号名就可以了
需要在符号里面定义?
我之前似乎试过这个方法,也不行,能截图看看步骤吗?

网友B:
示例
竟然不会发图,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