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断电处理 如何处理

楼主(2014-08-08):
FX-2N系统的PLC意外断电处理 :
当设备在意外情况下掉电,恢复供电时,当掉电时间大于 10 秒时 HL1~HL4 循环闪 亮,按下 SB4 复位按钮进行复位。当掉电时间小于 10 秒时,设备继续掉电前的状态继 续工作。
请问:在这里面有掉电时间大于 10 秒和掉电时间小于 10 秒,这里的掉电时间怎么来计时?
补充:此题中用到了触摸屏
小侯

网友A:
FX2N有專門處理時間的指令
TRD、TSUB、TADD、TZCP、TCMP等
假設
開機後每隔1秒讀取一次時間值
T2-T1若<2將T2值存入T1
T2-T1如果=>2表示有停電
T2-T1若>10就需要復歸
下载积分:+2(chuguang)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状态寄存器啊S500以后的可以掉电记忆
下载积分:+1(chugua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状态寄存器啊S500以后的可以掉电记忆
掉电时间大于 10 秒和掉电时间小于 10 秒,这里的掉电时间怎么来计时?能提供方法吗?谢谢

网友C:
楼主是说的PLC的整个控制系统掉电吗?
可以对比掉电前和上电时PLC 的时钟寄存器 ,FX2N的是D8013秒,D8014分 -----
但要注意秒分钟的进制,要换算
下载积分:+1(chugua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