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UG221H-LE4触摸屏,如何和电脑连接从新修改触摸屏程序

楼主(2014-08-08):
如何用这个触摸屏和电脑连接修改里面的程序画面,和从新指定一个程序,和OMRON PLC连接。

网友A:
先说说是什么设备吧

楼主:
1,这个触摸屏用什么型号电缆,才能连接到电脑?
2,这个触摸屏编程软件和编程手册哪里有下载提供?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这个触摸屏用什么型号电缆,才能连接到电脑?
2,这个触摸屏编程软件和编程手册哪里有下载提供?
1、使用电缆的官方型号为UG00C-T,接线图本论坛已经分享过,请自行搜索。
2、使用的触摸屏编程软件为V-SFT V5,本论坛也分享过,请自行搜索。
Good Luck~
请教 UG221H-LE4触摸屏,如何和电脑连接从新修改触摸屏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