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菱FX3U系列PLC如何用485通讯,程序该如何控制

楼主(2014-08-08):
现有两个三菱FX3U系列PLC,打算用485通讯,问题是控制程序RS不熟悉,求指教,还有最后怎么于触摸屏通讯?

网友A:
1:1并行通信或者N:N
直接设置通信参数即可。。。
并不复杂

楼主:
连触摸屏程序也是直接用RS写么?

网友B:
1:n或n:n就行了 没必要用rs,自己看手册 很容易的

网友C:
PLC通讯如楼上诸位所述;
触摸屏通讯,PLC内无需编写通讯程序,直接在触摸屏编程时设定好参数,连线至PL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