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8):
本人比较愚钝~~~希望前辈讲得通俗一点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楼主:
前辈们请赐教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A:
我个人没有用到这么特殊的寄存器,看了你的题目也才知功能——程序扫描逾时,没有什么通俗的解释了,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就看你的理解力了。

网友B:
D1000
1. 监控定时器专门用来监视PLC 的扫描时间,当扫描时间超过监控定时器的设定时
间时,ERROR 红色指示灯长亮,输出全部变成Off。
2. 监控定时器时间的初始值为200ms,当程序长或是运算过于复杂时,可于程序中
使用MOV 指令来变更监控定时器的设定值,如下所示,将监控定时器的设定值
变更为300ms。
MOV K300 D1000
3. 监控定时器最大可设定至32,767ms,但必须注意,监控定时器设定过大时,运算
异常发生的检出时机将会跟着被拖慢。因此,若非复杂的运算使得扫描时间超过
200ms,一般的情况下请维持在200ms 以下较佳。
4. 指令运算过于复杂或者是PLC 主机连接众多的特殊模块时都会造成扫描时间过长,扫描时间是否超过D1000 的设定值,请监视D1010~D1012。此种情况下,
除了变更D1000 的设定值,也可于PLC 程序中加入WDT 指令(API 07),当CPU
执行至WDT 指令时,内部监控定时器被清除为零,使得扫描时间不会超过监控
定时器的设定时间。
  • 下载积分:+5(陈大围)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机械电子学徒) 热心助人!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