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PU指示灯ERR灯闪什么原因,通讯也没问题,

楼主(2014-08-08):
三菱CPU指示灯ERR灯闪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具体是什么型号的CPU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B:
程序错误,用编程软件检查一下程序看.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C:
1.電池沒裝嗎?
2.可使用PLC Diagnostics偵測一下異常原因

网友D:
用GX编程软件在线诊断,看看是什么故障,在对应处理

网友E:
按照手册上好好看一下啊

楼主:
CPU灯ERR闪烁。CPU的型号是Q02UCPU,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F:
1,硬件是否有的模块未送电
2,下载了cpu不支持的指令
3,在线修改时下载了错误的语法。

网友G:
应该是程序本身有问题

网友H:
程序问题

网友I(2014-09-16):
你是什么设备上面的?

网友J:
把这个挖出来干嘛呢

网友K:
用了不支持的指令或者软元件

网友L:
程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