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近开关和高速计数器配合 信号灯不亮

楼主(2014-08-08):
我使用接近开关配合高速计数器 机器开始运转时的速度慢x0还能闪烁 当运转速度快了 就不闪烁了 但是程序还能接收到信号 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亮应该还有的,不过变暗了(想一个PWM控制灯的亮度吧),或超过了它的反应时间

网友B:
我靠,这很容易理解啊,人眼一般十几hz的频率能看见,再快你就区分不了哦,,就相当于一直常亮了

网友C:
楼上言之有理

网友D:
学习了谢谢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E(2015-04-12):
是啊,频率太高

网友F:
同理 比如脉衝輸出Y0 Y1都是常亮的

网友G:
我以前也遇到这问题,后来发现高速计数器是直接触发,不受周期影响

网友H:
频率太高的话,普通接近开关是反应不过来的!有专用的接近开关!

网友I(2015-06-10):
大侠们言之有理

网友J:
频闪过快你看不见

网友K:
取决于人眼的反应速度和PLC的输入点信号灯响应速度。只要程序不丢信号就OK了。

网友L:
眼见为虛罢了
呵呵

网友M:
速度快了,频率高了,人的眼睛自然就看不见其闪烁。

网友N:
传感器质量不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