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控制两台步进电机

楼主(2014-08-08):
我用的是步进指令 总是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

网友A:
如果两台步进电机是分开控制,可以一前一后运动,也可同时运动。如果需要两台电机沿着一条特定路径运动(如:圆形等),就要用到插补,一般用FXGM,也可以通过发脉冲,自己做插补程序,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B:
可预设路径的两台并行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