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漏电问题

楼主(2014-08-09):
各位大师们你们好:昨天见到这样一问题,一条流水线有前后段,前段为皮带式,好段为滚筒式,在前段与后段这间的连接的地方用起子放在上面有很大的火花,只放在一边没有火花,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接地线

网友B:
设备接地不好吧
天宫-号

网友C:
最好拍个图片,这样看的清楚。
像你这样说我只能给个模糊的答案:
1、前面皮带后面滚筒,连接处产生的静电火花。
2、后段设备为电导体,且后段设备漏电,当起子放到连接处时电势产生的放电现象。
希望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维修电工

网友D:
前、后段有电位差,应该就是接地不良造成的。

网友E:
设备要接地,两段之间要进行等电位连接,

网友F:
可以测量一下点位差,先找到原因就好办了

网友G:
两种材质不一样,很可能是静电电性不一样,所以打火花,动力漏电应该不可能

网友H:
实际就是静电和电位的问题,按标准接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I:
静电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我把正个设备前后都连接在一起接入地网,这个当然是没有电了,但是其它的设备如后段工作台没有接地又是这个样子,因为流水线一天到晚都是运行的,也不好停下来检查,但是我把一个开关关掉时就没有这个现象了,应该是这个线路出现了漏电现象,这个开关是接4台风扇和几个插板,看了一下也没有损坏的,待有时间要把一个个的开关盒打开看一下就知道,

网友J:
同意3楼说的

网友K:
风扇绝缘不好电机感应漏电会造成此类情况,找出其中一台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L:
工厂地线电阻要8欧以下,你先接地试试看。

网友L:
你把所有开关关了,设备没有运行怎么还会漏电呢?

网友M:
传送带有静电的。用根线接起来吧。另外,设备最好接地线。

楼主:
一般设备有漏电现象,是从在静电与漏电的,不过漏电设备接触大地应不会有多大的储存现象,因为流水线本来就是金属与地相连的,漏电现象就不一样了,电源是一直都有的,我把一个电源开关关掉就没有了,说明这个是漏电现象,星期天,查找了一下,发现一根导线与设备的外壳有点接触,我重新整理了一下,而且加了线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过这项工作领导倒是没有看重,觉得没什么,因为这个是以前的电工搞的,电缆线没有穿管保护,直接放在设备的外面用扎带扎了一下,现在好了,那条线基本不用管了,只是每天检查一下,有没异常。

网友N:
接地问题。

网友O:
接地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