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K140 T0]-[<=K80 T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定时器t0的当前值大于或等于140     大于或等于80  时比较触点接通

楼主:
还想请教下;他比较的值是多少之间啊

网友B:
140<=T0而且80<=T0时导通,你抄错了吧,[<=T0 K140 ]-[<=K80 T0]应该是这样比较才合理呀
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40<=T0而且80<=T0时导通,你抄错了吧,[<=T0 K140 ]-[<=K80 T0]应该是这样比较才合理呀

[<=T0 K140 ]-[>=K80 T0]   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0 K140 ]-[>=K80 T0]   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只是[<=K140 T0]-[<=K80 T0]这样写的话,-[<=K80 T0]这个比较不就没意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