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不可行

楼主(2014-08-09):
现在能把程序的语言写进PLC中就可运行;为什么不可以简单化的在屏幕上写转换到PLC去啊?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楼主:
不要用电脑写程序,直接在屏幕上写就好...可以不

网友A:
当然不可以

网友B:
不明白你在说啥
mythic

网友C:
三菱部分触摸屏支持指令编辑,可从触摸屏直接写指令,
原来有的啊;那是不是我们要写程序进去给他换算还是直接编就好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菱部分触摸屏支持指令编辑,可从触摸屏直接写指令,
可以直接编,但要用语句表,不像电脑上梯形图这么直观

网友E:
这个有啥意思,三菱的屏支持fx的指令表编程,不过我认为这个功能是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