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起作用

楼主(2014-08-09):
继电器控制电机可不可以;用点位控制它是不是用set和rst就行?还有用接近开关限位;为什么有时候不起作用?

网友A:
继电器控制电机可不可以:可以。但取决于通断的电流。
用点位控制它是不是用set和rst就行:可以。
还有用接近开关限位;为什么有时候不起作用?:接线错误或者硬件质量差,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