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笔记本什么样的求推荐

楼主(2014-08-09):
想安装西门子tia 及sscout。用什么电脑好啊。三五千的

网友A:
价格已经定了,至于什么样子的,随便了。如果想要能运行的快点,可能只有一个选择,神船。

网友B:
苹果牌好,三星也不错,都是五千以上好...
提力生活

网友C:
TIA,呵呵,这个要求不低啊,I5的CPU,最好还是标准电压版的,I7的更好。内存,4G是不够的,8G起步。硬盘,ssd的128G,小了,256G,频幕最好是1080的,显卡要求不高。

网友C:
TIA,真是个怪胎软件!

楼主:
唉被西门子干败了。不能要求低点。用过神一样的船。 那个真不好用。按三楼这预算真差很多

网友D:
ThinkPad这个价位的也有,配置是低了点,不过性能很稳定

网友E:
这个不好说,个人感觉,使用方式不一样也有区别的,当然,配置高点对今后使用还是有帮助的,呵呵,不过子弹就多了啊,个人想法,优先考虑性能稳定的,不要三天两头就系统崩溃啥的,其次是在预算价格下考虑配置到位的,最后,根据现场调试几率考虑选个电池待机时间长些的,呵呵,个人愚见哈,

网友F:
装TIA 预算有个1W差不多
我的是Thinkpad x220 i5 8G内存 240G固态 奔起来还有点吃力了

网友G:
我用的就是神州啊,装的三菱的软件

网友C:
三四千的I5本,加内存,加ssd,五千多点。

楼主:
那就买个新的把原来的硬盘拆了换ssd?预算多了可没有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