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请问各位师傅们,我用了一块富士温控表控制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接的60KW电热管进行加热,现在的问题是升温升的比较快,我用的PID控制,到达设定的温度(200度)还超出了二十几度,我感觉超出的太多了,不知道仪表里怎么设定,具体设定哪个参数,还有如果我想先升到100度保持10分钟,再升到130保持10分钟,再160保持10分钟,再190停留10分钟,最后升到200保持恒定。。。。。。请师傅们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估计不行,要用程序控制器,横河UP550     需要联系QQ1584418454

网友B:
引用楼主scw威伟于2014-08-09 18:39发表的 富士温控仪 :
请问各位师傅们,我用了一块富士温控表控制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接的60KW电热管进行加热,现在的问题是升温升的比较快,我用的PID控制,到达设定的温度(200度)还超出了二十几度,我感觉超出的太多了,不知道仪表里怎么设定,具体设定哪个参数,还有如果我想先升到100度保持10分钟,再升到130保持10分钟,再160保持10分钟,再190停留10分钟,最后升到200保持恒定。。。。。。请师傅们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你温控表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温控表的型号?

PXR9-TCY1-8W000

网友C:
要买能达到你要求的温控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买能达到你要求的温控仪!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带通讯的温控器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通讯的温控器可以实现

和什么通讯,我是用温控仪控制固态的,没有程序

网友E:
这个可以控制的到  差几十度时就缓慢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控制的到  差几十度时就缓慢加热

能说的具体一点嘛

网友F:
找到说明书,调PID参数。

网友G:
楼主这个温控仪是带多段温度控制的,是可以实现的,到网上下载说明书及手册吧,

网友H:
PID没有整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温控仪是带多段温度控制的,是可以实现的,到网上下载说明书及手册吧,

大哥,可以帮忙指导一下设置哪几个参数吗

网友I:
把P I D 中的P调小一半,慢慢调小试

网友J:
这个你需要进行“自整定”(AT)一次,电加热控制的热惯量比较小,应该容易控制。

网友K:
用PIDz自整定一下就可以了,自整定后就很稳了

网友L:
程序型的都可以,我都台达的有这些功能,

网友M:
几百快钱就 搞顶的   你说那的要求需要 程序表

网友N(2014-09-26):
看下说明书啦,说明书应有都教你调的(一般的温控仪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O:
是不是用于真空煅烧炉的,要使用程控表,以前我们这也有一块这样的表坏掉了,后来是重新买了块宇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