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三菱变频器报故障   E.THT  变频器过载
1.     电机和变频器都是新的    采用外部控制
2.    11KW的FR E700系列的变频器带7.5KW的电机,电机没有带任何负载, 现在是只要启动电机变频器就报故障   E.THT  , 加减速现在是设10秒,  电流设17A,频率上限设50HZ 、 Pr71电机选这设3  , 电机容量设 7.5KW   电机极数设  4极
3  变频器点动是也是报故障   E.THT  变频器过载        现在只有在0速时很慢的情况下调节点位器就可以启动,想快点都报故障   E.THT  变频器过载   。
   请各位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急急!!!!!!!!!

网友A:
是不是转矩提升大了

网友B:
电压设对没有

网友C:
E.THT 保護電機 電機超載 E740-11K 用三菱原廠程序試看看  要不然請您看瞰電機接線 只有這兩種可能 點動6HZ都會超載 接線問題可能性狠大

楼主:
转矩是默认   没调过

网友D:
监控输出电流是多少?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E:
你试试不接电动机是什么情况,再来判定

网友F:
不接负载看一看什么情况,参数在检查一遍。

网友G:
楼主,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呢,求解?

网友H:
对地故障

网友I:
变频器输出如果是380v而电机是三角形接法,变频器没因电流过大而保护,那必然会烧掉电机的。

网友J:
电机报闸打开了吗

网友K(2014-09-13):
查看一下电机的接线方式,最好用匹配的变频器,大马拉小车的问题。

网友L:
电机里有6根线,380V和220V 接线不同!

网友M:
检查参数,接线,测量电机是否接地缺像!

网友N:
不接负载看一看什么情况,电机接法是否正确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O:
变频器供电缺项或电压偏低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P:
把变频器调到监视电流,看瞬间电流到底有多大,电流大就是负荷重了,变频器是不是有问题,变频器要控制一些升降之类电机功率要选大点,我遇到过报警比较平凡的和你说的报警代码一样,变频器有个热过载保护,正常是电机电流的一点五倍,我调大点就好了,要不你再调大点,其实这个故障是变频器质量问题:

网友Q:
请设定电机功率,极数,OK.

网友R:
我看是接线问题或负载过大所产生

网友S:
1,检查变频到电机连线 OK
2,变频初始化
3,不更改任何参数,面板运行
这样就能找出问题来了

网友T:
只用过一次三菱的,调试好后直接发货,至今没音讯,哈哈!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U:
引用 网友S:
1,检查变频到电机连线 OK
2,变频初始化
3,不更改任何参数,面板运行
这样就能找出问题来了
遇到这种问题直接把变频器初始化,再调整一遍参数。

网友V:
又是一个没回音的。

网友W:
检查电机是否有问题,接线是否正确,换一台电机试试,新电机不一定没有问题,变频器参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4-10-14):
把原来的的参数全部设为出厂值,然后再设参数就把问题解决了。就算新买的三菱PLC也要把所有的参数设置出厂值在去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