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段程序!看了好久看不明白!!

楼主(2014-08-09):
X,Y两轴伺服依次去取方格中的工件!程序是怎么计算每步应走的间隔距离呢?

网友A:
呵呵,图片看不见啊

网友B:
我都是习惯用变址来做的
,包括计算阵列坐标,都是用变址加 FOR NEXT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