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0):
我打算用1只3P微型断路器和一只接触器组成的主电路同时控制24只0.5KW 220V的电热丝。每相控制8只电热丝

,接触器下出线,分别接到打有10个孔的铜排上。另外再做一个零线排打26只孔。24只电热丝接线时,就直接

接到铜排上。请问3相额定电流该怎么计算,该配多大的微型断路器?

网友A:
每相电流=8×500÷220≈18.2A,配30A微型断路器

楼主:
谢谢,请众高手再给些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众高手再给些意见。

大师兄说得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相电流=8×500÷220≈18.2A,配30A微型断路器

一个1P的断路器就搞定了哦,经济实惠.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楼主按照三相接法的话每相电流19A 配个3P25A的断路器足以.零线在没有加热管断开的情况下电流基本为零,但零线存在还是有很大必要性地.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按照三相接法的话每相电流19A 配个3P25A的断路器足以.零线在没有加热管断开的情况下电流基本为零,但零线存在还是有很大必要性地.

".零线在没有加热管断开的情况下电流基本为零",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请总高手各抒己见。

网友D:
三相电流一样大,角度相差120°,刚好是0。如果有加热管坏了,电流就不平衡了,零线就有电流了呗。
不知道加个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能否在有加热管坏的时候报警呢?

网友E:
如果把这种每相八只加热管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就相当于三组八只加热管接成了星形,中性点就要接零线了,要是不接零,如果有一根加热管烧坏,就会导致三相的电压飘移,就会烧坏其他的加热管,所以必须接零。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F:
8支加热管并联,然后再Y形接法,一定要把零线接上,以防某支加热管坏了引起电压不平衡。